AOC 7KLRHB 显示器水平行幅变大、且枕行失真

楼主(2008-11-22):
AOC 7KLRHB 显示器水平行幅变大、且枕行失真,OSD调节变化小。800X600 刷新率是60是基本能满屏显示,垂直方向正常,水平反向有点失真;刷新率70-85时,垂直方向正常,水平方向显示不全。OSD菜单里的水平和枕行调节效果不明显。
显示不全

网友:
在线求组

网友:
测量一下122,焊一下与之相连的电感。试试。

网友:
122b极的电压为多少?我的才0.5V

网友:
排除行幅管本身的问题外就是校正电路有问题了.

网友:
更换了TIP122后,现正常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