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IBM X30改屏的电脑

楼主(2008-11-22):
机器是一位朋友送修的。

原机无屏,朋友找来一片IBM X60的12。1寸的屏放在上面点不亮。

把屏线和屏的接口对应了一下,上面的对应线都是反过来了。

把上面的屏线口两边多余的部会去掉后,反插,屏正常工作。

朋友觉得太简单了,不愿给钱!:(

又找来一片屏转接线,一下没弄好,转接线整成了两截。

又找来一片屏转接线,再弄,此时机器可以开机,但屏不显示了,只有背光亮。

看来主板有问题了。没有办法。朋友只好再次维修了。

拆开主板。找到故障点为主板给屏3。3V供电的保险烧坏。

更换后,机器正常。

网友:
晕,也不先确定一下,乱插,不烧才怪,确定一下才一分钟不到的事啊,如果是反的,屏的3.3V供电就对地了,不烧主板才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