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修一台DELL 1210机器开机报内存读写故障停止不前的故 ...
检修一台DELL 1210机器开机报内存读写故障停止不前的故障

楼主(2008-11-22):
该机器是昨天拿过来的。
机器故障现象为一开机,能显示,但立即提示出几行英文字符,大意是内存读写错误,在地址是哪些地方。
这样,机器又进不了系统,像一台废机一样。
一开始以为是内存的故障,更换一条好的内存条之后,故障依旧。
于是又把内存接口处加焊之后,故障依旧。
难道是北桥?只有北桥没有排除了。
哎!做北桥对客户来说可不是好办的。一来客户要得急。二来做桥也有风险(INTEL 945G),还有价格对
也不会接受。
没有办法,只能再想想有没有其它的可能性了,内存报错,除了内存到北桥这条道之外,还有一处就是CPU
里面的CACHE了。
受到这个启发,找来一块T5500的CPU(原机器主T7200 2。0G/677MHZ/4M)换上测试。OK
问题找出来了,但客户又更接受不了。一块CPU可是很贵的呀。差不多二片CPU的价钱就可以买一台不错的
二手
笔记本
电脑了。
最后客户取机不修走了。
进不了系统

网友:
值得学习!!!!!都是高手们

网友:
很是不错呀!我真是学习了呀!

网友:
求助
戴尔PP04L机型:主板电源接口处的两个集成块面上只标明4835和W25A
8脚封装。不知道是什么公司的,那位高手是否可提供一些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一台戴尔PP04L笔记本,开机不通电,拆主板上电检查,电源接口后的4835两块串连,输入端有20V,第二块输入出19.8V,量板的其他任何点都无电压,现缺4835资料,那位同仁能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