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台T40 ..怪病

楼主(2008-11-22):
T40 病因: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开机后花屏。。。
T40的本本,花屏。。。我把显卡7500吹下来从新做球换上去。。。做的很好了肯定没问题,但开机诊断卡不跑码?  晕。。以为南桥坏了。。。做过,OK了。。。把板子一装开机点不亮? 晕。。。。又是诊断卡不跑码。。。后来发现是CPU坐虚汗了吹过OK一直能点亮。。。但一直报。。。嘟嘟嘟。。嘟嘟嘟的声音。。。也能近BIOS,但近 不了系统?有哪位高手修过此类故障?告诉小弟感谢。。。感谢。。。

网友:
是不是键盘连键呀??

网友:
不是

不是。。。我是拆开主板开机的。。。所以没插键盘。。。但插键盘也没有用。。。一直报警。。。嘟嘟嘟

网友:
cpu测温元件坏了
超温报警

网友:
那要把H8跟温控芯片换掉吗?我明天看看。。。修了好几天了。。。

网友:
IBM的板子上设计了多处温度检测,但一般坏的不多,你可以查下。

网友:
没得说了。干北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