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声音输出在话筒孔?????

楼主(2008-11-22):
手上这主板 Asus P4SP-MX SE,,后面音频有三个插孔,一个蓝,一个绿,一个粉红。声音输出在粉红的孔,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驱动重装也一样,系统重装也一样.话筒都不知道要插那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集成的声卡是 Analog Devices AD1888 @ SiS 7012 Audio Device        PCI

网友:
那你的跳线插错了撒 ~~~
你重插哈来看

网友:
是主板后面的,,不是前面的面板哦。。。。

网友:
就是撒 ~~~`

你看哈主板声卡旁边的小跳线

看真的插错没的

网友:
没有说明书啊,,怎么试??

网友:
晕了~!!
那我真的帮不了你了      上网站自己去查哈

网友:
跳线 旁边有没有说明啊什么的??

网友:
主板说明书上没有啊。。只有一个前面板的跳线。。

网友:
好象是正常的吧 我以前在我师傅店里的时候 好几台机器多少这样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厂家设计有时不一定按那个颜色的规范.要改你除非把板子改了.

网友:
声音是正常啊,,不过话筒要插那啊????

网友A:
不管哪款板子,主板上的声音插孔是不需要跳线插针的.可以肯定的说,一,驱动不对:用原板带的驱动安装声卡驱动.二你的话筒有问题.主板带的驱动没有的话,可以去华硕官方网站上下载
http://support.asus.com.cn/download/download.aspx?SLanguage=zh-cn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哪款板子,主板上的声音插孔是不需要跳线插针的.可以肯定的说,一,驱动不对:用原板带的驱动安装声卡驱动.二你的话筒有问题.主板带的驱动没有的话,可以去华硕官方网站上下载
http://support.asus.com.cn/down ...

晕,  驱动能改变硬连线的插孔位置?

网友:
我不是说要改变插孔位置.我只是在给楼主分析他找不到话筒插孔.蓝色的是有源输入,绿色的是音频输出,红色的是话筒输入.不管主板是几声道的,三孔的是这样,六孔的也是这样,只不过六孔的要是只用一个有源音箱或是耳机,一个话筒的话,声音管理工具中必须设置正确.

网友:
主板上粉红孔是声音输出的.100%是驱动的问题,不是装错了驱动,就是没设置好,不过没设置好的原因较大.

我遇到很多粉红孔是声音输出的.装了对应的驱动,设置好了后都OK.

网友:
我不记得你这个声卡的具体情况

有些声卡是能用管理软件来定义孔位的。
一般的驱动装了默认就是绿色的输出,粉红的输入。
但有些声卡支持管理软件定义孔位的作用,可以用管理软件定义哪一个孔是输出哪一个是输入。
但我不记得你这款声卡是不是支持自定义孔位。好象HD类的有这功能
注意,一般GHOST安装的系统自带驱动是不装管理软件的。

你想知道,可以下载原装驱动(要完整包括附加管理软件的驱动)来装一下看,如果支持自定义孔位,启机后应该有一个启动项在任务栏里,点出来 看看就知道了,或者在程序组里找找声卡的管理软件。

网友:
现在高档板子的输入输出插孔是靠声音软件(一般是和声卡驱动一起安装的)来设置的

网友:
楼上的也是我想再次说的.呵呵.张管不会是没碰到过这种的吧?一般有二年以上维修经验的工程师,都会碰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超级版主就是超级版主,一针见血.我们这种维修级别为菜鸟的话没什么说服力,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