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跑CO(老歌新唱)

楼主(2008-11-22):
主板系列:S672
引言:针对诊断卡跑CO的主板,故障点的可能性很多,辟如,南桥不良,BIOS不良,I/O不良,北桥不良,CPU插槽虚焊等。所以满足我们的不仅仅是FA结果,还有就是分析此类故障的分析过程思路。掌握了测试方法,才能说提高了自己的技术水平,下面是 测试CO主板的案例以及自己的一些FA见解,仅供大家作一参考,不对之处,还望您费心指出。
故障现象描述:技嘉主板,上电后诊断卡跑CO,CPU_FAN不转。清CMOS后OK
分析思路:
1.排除法:
针对清CMOS后OK,这一故障排除掉CPU插槽虚焊这类故障。
2.验证法
对BIOS进行刷新后,故障依旧,确定B IOS,OK
3.关联法
VBAT电路,通南桥及I/O,与北桥关联不大,暂时排除北桥故障。
4.故障江总法
跑CO,CPU_FAN不转以及清CMOS后OK,这几种故障均与南桥及I/O有关联,且I/O为主要怀疑对象。
5.替换法
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拆除I/O进行更换,更换后主板OK.
FA结果:I/O不良!!

网友:
看不懂,逻辑性不强,或者俺不够强,理解不了。

网友:
老歌新唱

利用关联法、排除法、替换法解决主板故障

技嘉(S672 )主板跑CO
故障现象:上电后诊断卡跑CO,CPU_FAN不转,不亮机。清CMOS后正常运行。
1、关联法:
与跑CO相关的故障点一般是南桥不良,BIOS不良,I/O不良,北桥不良,CPU、南北桥座虚焊等。
2、排除法:
由于清CMOS后正常,可排除虚焊故障;也排除了北桥不良方面故障。接着对BIOS进行刷新,故障依旧,排除了B IOS故障。
3、替换法
故障对象可能是南桥或I/O。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更换IO,故障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