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液晶奇怪故障!!!

楼主(2008-11-22):
有个VA721 分辨率调到支持的最大1280*1024 就会一会黑屏一下 又正常显示 一会又黑屏一下 黑屏时候4个背光灯是亮的 指示灯是正常绿色常亮,调到800*600 就一直正常 请问是不是MCU部分的问题啊 ?
黑屏

网友:
可能是MCU,但你要先看下1280*1024该显示器是否支持,还有刷新是否是60HZ!

网友:
查过 是支持的 好的时候 可以用个半天 不出问题

网友:
应该是MCU的问题...

网友:
只能说,相对而言,MCU的故障比例较高吧,也不是绝对的,有部分整合芯片的板子,24C有问题,也会这样,
顺便问一下LZ:朋友你就是今天问我的那个吧?加个Q,交个朋友吧:874033425

网友:
很有可能是记忆器的问题,刷下MCU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