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主板会叫

楼主(2008-11-22):
有块主板的桥坏了.后来拿去维修好了,但是在玩电脑的时候,我打开网页后,又随便点了个游戏的登陆器,突然听到主板发出警报声音,,嘟啦嘟啦的,,我马上关掉电源,,再开机又可以正常使用,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你把音箱拔了,如果还能听到那才真的是主板会叫.

网友:
兄台,,,看Y电影了吧?

网友:
是不是风扇加速》???

网友:
呵呵,你不说电脑的品牌,或主板的型号,叫大家如何分析?不过首先要明白:如果出现你形容的那个叫声还能玩的话,可能性最大的是CPU散热不良,有些主板CPU温度高出CMOS设置后,就会报警.

网友:
弄不甚很清楚!!!!!

网友:
可能是风扇速度低于某个值

网友:
见识了见识了

网友:
有的型号的主板是会叫
莫非你的主板集成了防毒指令遇到病毒自动报警

网友:
晕,是不是升技的主板,那小子的主板,有一个管理芯片,系统温度过高电压异常,都会报警,如果关机等会再开就不报警,那就是系统温度过高~

网友:
是升技的主板啊,(我没有插音箱,确认是从主板发出来的声音)
11楼的兄弟说的没错,我关机后再开就又没声音了.请问下这个要怎么解决

网友:
升技NV8系列的....我现在担心的是这样是不是很容易坏掉..有没有办法解决

网友:
拆开箱子看了下,,,有个SYSFAN1的系统冷却风扇连接的接口,但是我找不到主板上那里还有风扇需要插的..郁闷

网友:
这个板子有两个风扇插口,一个是CPU的,白色的,还有个是中色的,那个是SYS系统供电风扇,插在系统供电风扇 上就会报警了

网友:
我插的就是CPU的风扇,但是SYS的接口我没有连接,因为风扇需要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