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915故障。

楼主(2008-11-22):
一块技嘉915,客户接上电源就把电源烧了,拿到我这里不通电,测到3.3V短路,将网卡取掉后,3.3V正常,但是一开机,测试卡上的所有指示灯就一起一闪一闪的,测CPU无供电,控制极没有电压,电源芯片是ISL6566,换过了还是一样,6566供电正常,现在没有思路了,希望大家给个思路。

网友:
排除没有短路的地方,CPU工作条件是否满足,看看U座是否空焊

网友(2009-03-22):
测6566,18,24,33脚电压,正常为12V.此脚对地无极性电容容易击穿!

网友:
你看看板子上,有没有二极管击穿的

网友(2010-07-04):
看6566有没pwm pg 开启的。。 才能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