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915 主板 开机跑 C1-C2-C3-01 之后掉电(

楼主(2008-11-22):
昂达915 主板 开机跑 C1-C2-C3-01 之后掉电(有时可以亮)  不上内存跑码C1-E0可以一直不掉电
更换内存供电 和 WS310S 和LM358 故障依旧  思路徘徊在北桥虚汗 通过多次尝试感觉不像 因为我只要风枪 吹WS310S 和LM358之后(刚吹完余热没散)亮了 2下 之后又不亮 我因此认为是他周边的原件开旱了  所以手动拿烙铁把内存周边的排阻都补焊了 连内存做都补焊了 结果也不行 之后我排除是否偶然出现的亮 又从新对 WS310和 358补焊 又亮了一下  之后在点又不亮了(C1-C2-C3-01掉电)  这个码让我想起有些915和 945的主板 不上内存的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时候  掉电然后反复从起  。那位能指点我

网友:
内存电压正常吗 查内存那里看看

网友:
建议!!

为什么你不考虚一下I/O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