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高压包的问题

楼主(2008-11-22):
高压包明显鼓包,漏液,检查行管等没有什么大问题,直接更换高压包行了吗?还是要连行管,高压包周边元件统统换掉?

网友:
如果仔细的话,把周边的检查下,找到包坏的原因。

网友:
包鼓包。。这类的故障应该是包内有匝间短路。 长期过热工作造成的。。
   见过有高压帽打火,长期不处理引起这种故障。。
一般来说换个好的包。。故障即可排除。

网友:
谢谢你们的答复

网友(2010-08-14):
我回答得太迟了,什么的SBI回答得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