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我拿什么来拯救你··我的LEXMARK C720

楼主(2008-11-23):
最近修台LEXMARK C720````机器开始是连机打印不了!但是打自检是OK的`
把并口线换了之后``可以打印```
但是一打双面就卡纸```` 检查发现双面倒稿的一个触点塑料片段了``
把他重新粘好``现在还是打上10张偶尔回卡`````
请教大家``

网友:
好久没用这个牌子的东西了,在这里支持你一下。

网友:
把你粘的地方有刀稍稍刮平的 应该就好了

网友:
同意楼上的观点
应该哪里有摩擦

网友:
嘿嘿····谢谢各位高工的指点···
我重新把断的地方在接过····今天送过去检查院
打了一下午···至今没看见问题····································
为什么论坛里面没看见有打印机维修的群啊···建议那個高手建立一個··
顺便把我加进去···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