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c6400上电了,外接crt正常,lcd无显示,怎么办?

楼主(2008-11-23):
nc6400机器,进水显示屏线短路,这个混蛋厂家竟然把屏电源和高压条电源接线设计成了邻居,如此小的间隙,短路后烧了2条插座的腿,屏线的一只,高压条的一只,清理后实际测量,屏电源3.3V,高压条供电19.6V,高压条除了vCC是19.6v外,其它的都为0,就是背光为0,亮度为0,另外还有一条信号线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也为0,接线一共是电源2条,地2条,还有3条为0。
外接显示器可以正常显示,无自检过程,第一屏显示为引导操作系统的显示,请各位给个参考意见,谢谢!
另外,显示为x1300,如果哪位仁兄有pdf能否给一个。
还没找到电路图
先谢谢了

网友(2009-03-01):
到百度可以搜啊

网友:
高压板的条件:  1)电压   2)信号,可以用屏线VCC代替   3)信号调节可以不要,调亮度的。  4)接地
高压板的信号没,可以接屏线的3.3V代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