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修好一块工包845PED3的主板

楼主(2008-11-23):
主板只有一个白纸标签 845PED3 。客户拿来说是电脑开机但屏不亮。放工作台上,插上诊断卡,开机,诊断卡除IRDY灯不亮,其它都亮。最注意的是RESET灯常亮,电压指示一切正常。经检查,一个44U01的管子烧坏,查资料未找到,跑线路为3.3V的AGP供电。更换后,开机点亮,但诊断卡到41不动,伴随着嘀嘀嘀……不停的响,屏幕显示
CHECKSUM ERROR
detecting floppy drive A Insert media...
INSERT system disk and press enter.

电脑无软驱

刷新BIOS,故障依旧。换了条内存,故障解决。呵呵

主板图片以及所用的BIOS固件来自本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p;highlight=845PED3

BIOS固件用的8楼的。

网友:
我的一个845也是这现象,
但和您的故障点不一样,
不知道还有没有哪的原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