磐正EP-4PCA3+主板12V供电故障

楼主(2008-11-23):
刚收到块磐正EP-4PCA3+主板,开始用块CM 1.7,没什么问题,就是CPU供电电感很热。

后来又收了块P4 2.8C,装上去后,主板不能点亮了。

这块CPU放在其他板上用也正常。

单插上主板20针插头,不插12V插头,主板显示FF。

插入12V电源辅助供电,电源保护了,

用万用表测,主板12V辅助供电接口对地没短路,

再测mos管,有两只阻值不同,可能是CPU供电的mos管有两只坏了。

不知那里有N306AD管卖?

网友:
30v  50A mos管。
50n03等代换

网友:
(*^__^*) 嘻嘻……

真是神速的回复!

谢谢王大侠!

网友:
王大侠,要上下管一齐换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