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845 怪现象 求救老大些!!!

楼主(2008-11-23):
昨天客户拿来一套板子来修,IBM845的,送来的时候是CPU的电源管理IC和一个MOS管坏了,现象是通电就保护了,修好了以后,发现CPU挂了,我换了一个CPU 好了,点亮了,于是我到柜台里跟客户拿了一个一样的P4 1.7上起,再也点不亮了,检测卡跑38  我用的是IBM的原装内存,和把我点亮时候的C4 2.0也是一样,跑38    求救老大些

网友:
各个电压都是对的

网友:
电池放电一下看看!可能会有意外的收获!

网友:
还是不好使,,,一样的,我都换了好几根内存条了

网友:
查显卡、显卡插槽;北桥座。

网友:
AGP显卡是一样的,用的是集成显卡,集成显示卡的三基色和行场都是对的

网友:

IBM 845 怪现象 求救老大些!!!

昨天客户拿来一套板子来修,IBM845的,送来的时候是CPU的电源管理IC和一个MOS管坏了,现象是通电就保护了,修好了以后,发现CPU挂了,我换了一个CPU 好了,点亮了,于是我到柜台里跟客户拿了一个一样的P4 1.7上起,再也点不亮了,检测卡跑38  我用的是IBM的原装内存,和把我点亮时候的C4 2.0也是一样,跑38    求救老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