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9寸纯平屏幕显示淡绿并有一条条横线

楼主(2008-11-23):
DELL19寸纯平屏幕显示淡绿并有一条条横线
开机时慢慢变清晰(时间很短),字体有点重影,整个屏幕显淡绿色并伴有一条条绿色横线。
不接电脑主机,显示器中间呈绿色(两边黑屏)伴有一条条绿色横线,并抖动。
这是管老化还是电路问题??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是显示器绿色通道有问题了.检查绿色通道上所有元件.

网友:
长风版主好样的,很多问题都一针见血,指出重点。为什么我提的问题没指点和得这么详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曾遇到过。当时我检查了场消隐电路。视放板。行宽电路没发现问题。之后对上述部位加焊。之后就好了

网友:
本人现急要一份HKC 775NI 的电路图那位手上有的话可给我传一份。小弟在此谢过了。
clg0308@126.com

网友:
我视放板忘记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