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一奇怪现像

楼主(2008-11-23):
一客户拿来一块华硕P4PE—X  TE的主板,测试所有都能正常工作,就是喇叭不停的叫。我IO,BIOS都换过,没变化,请高手指教,是那里出了问题。怎么修。

网友:
会不会是喇叭短路啊。。主板能正常使用就把喇叭焊掉

网友:
是外接的喇叭,不可能短路的,但这也是一个问题呀,没有没有办法解决呢。哪位大哥帮帮忙呀。

网友:
喇叭是好的就查喇叭的线路啊。。100%是线路有问题

网友:
长期导通,万用表查查呗

网友:
我碰到一块HP主板也是这种情况,但是能进系统一切正常,于是我把喇叭拆掉了。

网友:
先看一下是不是喇叭本身的问题!
如本身好的,那就要查喇叭的线路,看看哪里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