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对地电阻问题

楼主(2008-11-23):
一个845PE的主板,小南桥,原来问题插上PCI设备就进不了系统然后重启再进入系统的时候再重启,时钟1。4V,3。3只有2。8V,打AD一个有脚625,别的602。要找跟625脚相连的排阻都找不到,主板所有的排阻都测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把3.3修好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