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8V-X SE 754板上CPU无复位,上假复假有

楼主(2008-11-23):
型号:华硕K8V-X SE
故障描述:上2600+检测卡复位灯常亮,无VCORE。但上假负载复位正常,而且VCORE1。6V也正常,量VID的四根线,有两根直接接地,两根阻值在26欧,对比其它754板,这两根VID线应该是一百多欧,于是换了电源IC和上拉排阻故障依旧,没办法了,求救各位兄弟
原来客户是来和我买一块2600的CPU的,他说他把原来也是2600的针插断了,我卖了一块给他,没想到回去还是不行,郁闷,原来CPU断针,换个CPU就行了,为什么主板也会坏呢,原来用着的,会是客户用力过大把座子搞坏吗,我打座子壳看,也没见有什么异样

网友:
其他供电有没有正常,不要就看一个部份,清下CMOS,试试,还不行的话,再换个2600CPU试试

网友:
CPU座子接触不好,测下AD线,复位不要去测了,你上假负载有复位就证明南桥已经正常了,复位是由南桥产生的,再送到北桥加工后送到CPU上的,清下COMS,刷下BIOS,测CPU和北桥的AD线

网友:
CMOS清过,CPU是好的,不关刷BIOS的事吧

网友:
应该是U座问题,打下总线阻值

网友:
CPU供电坏了。换换供电IC

网友:
会不会是看、空焊  短线  呢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 此板修好了,我量内存供电2。5V只有2。3V,而VTT1。25只有1。1V,把两个9155MOS管换了,以防万一连VDDQ和北桥上方的两个一起换了,修好了。(我是看了论坛讲这型号的MOS管是世界最差的了,所以有启发就一起换的,没想到还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