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17寸纯平显示器求助!

楼主(2008-11-23):
方正17寸纯平显示器不跟显卡连接会跳出无信号浮标,插上后黑屏!请教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显卡
黑屏

网友:
检查一下信号线。

网友(2010-06-06):
主机,显卡,数据线

网友:
如果单纯是显示器问题,最好看下VAG线,因为纯屏显示器线连接在一起的,有可能是显示器机壳连接处断线了,我都接了好几台了,都是这个问题,

网友:
冠捷代工的 查查视放板就知道了

网友:
应该是行场信号有问题

网友(2010-08-14):
检查信号线和尾板油没有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