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向高手请教问题,我有一张845GVE的山水主板,点亮就重启,复位线路我查了,接口芯片和
门电路
芯片也换了,还是一样的现象,麻烦各位了。
芯片
重启
主板

网友:
IO
换IO啊,你说的这种问题很常见,见意换IO

网友:
没碰到过,老是重启,复活排线那条电路是不是有接地的,学习学习

网友:
可能主板上有短路情况哦,或者是RESET开关问题

网友:
我碰到过这种情况,我的情况是内存供电管击穿了。一般有如下可能:
1.CPU散热问题。
2.内存供电管短路。
3.温控芯片有问题。(462板子常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