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个鼠标打不开机器

楼主(2008-11-23):
接一清华同方机器。迅驰1.4/855芯片。开机后用鼠标点那都不行。左右全失灵。USB的也一样。以为是键盘有连键造成的。可把键盘和触摸板拆了也是一样。客户自诉装了好几次不同版本的系统都一样。装完系统时能用。关机后就不能用了。i/o有问题吧可USB的也不能用。USB的鼠标是直通南桥的。难道是南桥坏了?最后#######很久找到了原因顺利完成了修复。结果明天发上来。大伙先各自断定下原因

网友:
是KBC芯片的问题吗?

网友:
客户做过好几次系统。但他都是格了C盘装的。想起有人说过越是奇怪的问题越可能是病毒。把全盘格式化再重装系统。原来这机器正是病毒造成的。刚接触维修时就学过的先软件后硬件都给忘了

网友:
真是一切皆有肯能   先简单后复杂   不过还是谢谢楼主的分享

网友:
确实没想到是这种原因,那以后修本子可以先换块确保无毒的硬盘,然后再找原因,病毒的威力真是让人都无法想象。

网友:
病毒太厉害了,杀

网友:
精点之作,太精彩了,内容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