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K7的板内存问题

楼主(2008-11-23):
一块华擎 K7的板单上一条256的内存运行一切正常。但上2条256,或单上1条512,或1条256和1条512一起上,用两三个小时后都会蓝屏或者重启。请大家帮忙帮忙给个思路,先谢了
重启

网友:
测下电压正常不?估计是上2条条子是电压不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电压都正常2。6V 1。3V 而且不是马上就蓝屏,每次都可以用二、三个小时后才蓝的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要看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