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笔记本SD128 RST图 求助

楼主(2008-11-23):
一条笔记本内存,SD 128M, 蓝屏,用RST测试,发现报错。图如下:
请问是哪颗出错?

网友:
有谁可以帮看下是哪两片坏?

网友:
sd 128mb 回復

以下預設:假如你的模組規格是1---8*8 16顆iIC組成的話(正面"第一顆及第五顆"錯誤),2--- 16*8 8顆iIC組成的話("第一顆及第五顆"錯誤),3---8*16 顆iIC組成的話("第一顆"錯誤) 4---16*16 4顆iIC組成的話("第一顆"錯誤),5---16*4 16顆iIC組成的話(正面"第二顆及第六顆"錯誤)......以上五種狀況,以第三及第四種是最有可能的(正面第一個"錯誤")

ps本人專門維修

网友:
我的条是双面的 ,每面4颗,共八颗、等下试试先吹一下看。谢谢。

网友(2008-12-31):
楼主是在笔记本上直接测的还是转到台式机上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