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TX19寸CRT 屏幕瞬间放大又还原的问题

楼主(2008-11-23):
有台CTX的19CRT..使用过程中屏幕不定时的瞬间放大(或者缩小)又还原,出现得不是很频繁,应该查哪个部分的电路呢?望老手指教..先谢谢了.
求助

网友:
求助CTX19寸CRT 屏幕瞬间放大又还原的问
有台CTX的19CRT..使用过程中屏幕不定时的瞬间放大(或者缩小)又还原,出现得不是很频繁,应该查哪个部分的电路呢?望老手指教..先谢谢了.
原装大滤波电容用的是450V 100UF的..后来换了个400V 200UF还是老样子..没思路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行幅,CS部分重点检查虚焊。另要测量二次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网友:
行幅,CS部分重点检查虚焊。 老大已经检查了,基本没虚焊.
另要测量二次电源电压是不是稳定的! 二次电源稳定,貌似二次电源用的是J512,这是什么管?
还有哪个地方或者哪个元件不稳定会造成这种情况?

网友:
C4686A 是什么管呢...跟行管在一排的.

网友:
我修过CTX的这种问题是高压包坏的,有条件的话换高压包试试!
[
]

网友:
先谢谢丹桂飘香了,我的这台是91OOM的,高压包周围全是挡板.不想拆的话哪个知道是什么型号的麻烦告诉下.谢谢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