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D硬盘问题

楼主(2008-11-23):
现象 WD800BD 用MHDD扫描 有坏道 坏道是 A0 A0这样的提示 还有X
用MHDD清零 清完以后 没断电继续扫描 发现坏道没有啦 但是检测的时候 在没有坏道的地方 也出现停顿 就和有坏道一样的停顿
断电 用DM 低格  坏道又出现。。。。。
用PC3000 从建立译码表 清除 P G表 SMART复位
从新低格 还是老样子。。。
这个磁盘前面40G有这样的现象 后面40正常 用PC3000检测磁头和固件区 正常
很迷茫。。。 希望各位大大多多指教

网友:
我有几块 WD的盘, 都是前面10%有很多坏道, 几番测试结果, 那是产生物理缺陷了, 盘面有缺陷, 想砍段都没人教, 郁闷…

网友:
不知道什么问题 郁闷

网友:
我这盘要是砍的话 只能砍头 一共才80 砍一半变成40.。。

网友:
兄弟, 80g 的盘一般有四个头, 你只砍一个头的话, 三个头的盘也有60g, 若会砍段的话, 估计也有70多g 可用

网友:
关键是前40G 扫一会一点扫一会一点 郁闷 小弟也才学 不太会
不过我检测的时候 是2个头啊? 难道我检测错啦

网友: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是双磁头的,没错!那是你硬盘一面的读磁头坏了,所以造成这种有坏道的假像,你越用磁头擦,它会越多,是因为磁头故障扩大话!你换个磁头就OK了~!

网友:
换头 客户不会同意的 嘎嘎 价格太高

网友(2009-01-08):
WD有些盘很不稳定,就是检测固件没问题,测坏道,有时有,有时没有~~我碰到好几次,昨天测的好好的,第二天一测,坏道很多,都不敢把WD盘卖给客户

网友:
做SF吧,固件全好的话做SF,能成功的就一般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