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15B加电不开机

楼主(2008-11-23):
我手里有台6515B的机器AMD的CPU,加电不 开机,请问有没有高手修过 这机器,听 说一般AMD的 机器CPU座拖的 比较多我 想先座下
不 知道 如何,请 高手指点一下
不开机

网友:
机器搞好了CPU挂了
我换了就好,但他原来的CPU偶尔有时候还可以点亮,但怪的是点亮一会就黑屏

网友:
6515b黑屏一般都是CPU的原因。。。

网友:
显卡集成还是独立??
显卡集成还是独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