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620不能充电,单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

楼主(2008-11-23):
DELL620不能充电,单用电源适配器不能开机,单用电池能用,电源适配器和电池一起可以用,开机后电池不能冲电,但电池的电也没有少,应该是适配器供的电,取下电池后,就关机了,这样下去如果电池里的电用完了就开不了机了,急啊,注:是在键盘进了一点水后发生的,请问这是哪里的问题.                   电源表显示:电源来自电池,但偶尔会闪一下出现电源来自交流电。。-----------------------------------------------,本打算28号拿去修,今天26,用着用着自己好了。谢谢各位的帮助。

网友:
查用适配器供电通道,很可能是隔离管坏了

网友:
请拿去专业维修人员那里检测一下 越早越好  时间久了会烧坏别的元器件

网友:
重点测量隔离通道,电源芯片

网友:
主要是电源识别电路部分的问题,不过这种小信号电路不好修
有图纸可以跟一下线路

网友:
可能是电源坏了,换个电源看看,如果不行就是SMSC坏了,或者电路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