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4V800-X主板cpu供电对地阻值为0

楼主(2008-11-23):
华硕P4V800-X主板 做完系统后用户取回玩游戏,30分钟左右卡住 断电后点不亮!测量CPU供电0V 测供电场效应管 无击穿的,只有下管D级有12V电压!!本人是菜鸟  希望高手指导如何维修!!

网友:
能说明白些吗?原先是什么情况,你动过什么,和现在的情况,越详细越好

网友:
原先什么也没动  只是做系统  原先的系统是网吧用的  我重新做了一下,当时很好,用户拿回去就用了30分钟,另外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我朋友身上 我们一块收的网吧机!!

网友:
现在就是检测卡(四位) 只显示 FF FF  场管只有D级有12V

网友:
用万用表检测

像你这种问题是属于CPU没有核心电压,你先测下上管和下管的阻值,(一般上管的D极就是电源12V的供电脚有20欧姆左右,S极就是CPU的供电端不能低于2欧姆,如果低于2欧姆可能是CPU短路了你可以把CPU拿下来再测,还有CPU核心供电的电容击穿了,你可以一个一个拆下来再测阻值,再剩下来就是下管有击穿也是拆一个测下阻值拆到哪个阻值正常了就是哪个管子坏了,换上就好了,如果你前面都检查过是好的,那就要测下CPU的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供电每个脚测下有没有12V,有的话你就换下电源管理芯片试下,如果没有12V供电那就要看电源管理芯片旁边有个保险电阻用表测下坏了就短接也可以,如果再不好的话就很麻烦了要测电源管理芯片有没有PG信号是从电源插头的8脚送过来的,要有电源管理芯片的电路图慢慢查边上的小元器件,如果你会焊接的话换下电源管理芯片拿到专业的维修店去修吧

网友:
谢谢楼上朋友  我会焊接 我是家电维修转行的   CPU我换到别的机器上面能用 我这就换一下电容看看 您在帮我想想 我还应该怎么修  谢谢

网友:
场管皆好 没有击穿  电容也很好  CPU供电端对地打阻值低于2欧姆  但是没上CPU

网友:
电容  场管全拆掉了  CPU供电对地还是0欧姆  是不是板子或者座坏了?

网友:
量4pin12v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对地了,对地的话就是12V线路处问题了,主查这条线路

网友:
回答上楼朋友:4pin对地没有短路  现在拆掉了场管和电容 下管S极对地短路  求助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下管的s级不接地接那里?

网友:
adp3180是电源管理芯片么?

网友:
CPU9个滤波电容 全拆掉 测正负极 阻值为0 场管已经拆掉了  怎么回事  是不是插座坏了?

网友:
把电感也拆了

网友:
好的  我再试试  多谢各位的帮助  虽然家电维修很在行 对这个我却很菜 希望在大家的帮助下 我能一步步掌握主板维修技术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