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8IR533 主板 死机蓝屏

楼主(2008-11-23):
技嘉8IR533 主板  死机蓝屏
    最开始是电容全胞浆   换等电压 等容量的电容后  可以开机  进系统  进度条跑完就蓝屏
    后来重新GHOST  安装时  一样蓝屏  代码0x000000D1  换内存也一样
    各位帮哈忙  给点思路

网友:
检查一下硬盘  另外 本人一般遇到G蓝屏的时候一般先弄个PE或者安装版的试一下!

网友:
电容全爆  了。。估计供电管也老化了。。先换CPU和内寸的看看

网友:
进安全模式看看,可以的话就用安装版的装系统!
如不行刷个BLOS试一下!

网友:
把爆浆电容旁的MOS管一套全换了,如果三相供电就3个上管3个下管全换了,要整套整套的换。

网友:
蓝屏,大多是内存引起的,再查查内存电路的那些上拉电阻,上面有几位仁兄冰的可以用PE看看,确实这也是一种办法

网友:
PE 我也试过了  一样蓝屏  耍过最新BIOS
    只有照上面兄弟的意思办咯   谢谢各位兄弟的帮助

网友:
此主板CPU座子空焊也有这种问题出现    试焊CPU座子看看

网友:
换个新电源试一下,电源不稳定

网友:
拆开看看电源里的电容有没有起包的。不要光看主板上的。

网友:
有的板声卡网卡等外设坏了,不下掉就是蓝屏,关了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