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液晶显示器看电视全屏时就晃动

楼主(2008-11-23):
我接手一台联想19的液晶显示器看电视全屏时就晃动,电源也都全面积补焊了,电容也都换过了,还是老样子.实在不知道怎么下手了.望哪位高手见过类似的毛病,请指点小弟一下,谢谢

网友:
你说的可能是分辨率和刷新率(60HZ)没设到最佳

网友:
auto鍵短路 把按鍵線拔掉試試還會不會

网友:
回复 网友A:

老兄不要误导哦
人家是全屏时候抖动
这么说的话,窗口的时候应该正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