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 V2000 声音问题

楼主(2008-11-23):
我碰到了2台V2000的机器,都是机器喇叭没有声音,外接音响有声音。已经换了硬盘装系统,确定是主板问题,请高手帮帮忙??
硬盘

网友:
在线求助 ? 麻烦修好过这个问题的高手 帮帮忙??

网友:
内置喇叭没那么容易坏吧
不是设置问题吧

网友:
我已经换了硬盘重新装了系统,而且我还有另外的好机器,也换了喇叭 确定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