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GN-S36C 修亮后不引导系统

楼主(2008-11-23):
入手sony vgn-s36c    待机0.6A  按开机键无反应 主板拆下测3.3V短路 是索尼通病初步判断南桥坏,摘掉后测量3.3不短路。换南桥后开机正常屏幕出现sony  log 。机器装好后烤机10分钟左右死机,在重启后不进系统。在回车进入系统F8进入高级选项的读秒那页下一步停止无反应了画面全黑。进安全模式进到一半后死住屏幕只有一个光标在闪。测试硬盘没问题。换另一块硬盘可以装入系统但不能释放。另外不上硬盘用光盘的PE系统也不能引导、换了个南桥也是一样,上来就不进系统。硬盘接口仔细的侧过了 全通。阻值也无异常。
现在不知道该怀疑那里了 。大家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
这机器是独显,不集成内存,我换了个小点的CPU1.4\2M的(原来的是1.7\2m)还是不行,现在在加焊显卡显存。
另外问下ATI的T2 和9600通用吗?T2 这个芯片太难搞到了。

网友:
内存换了试下!!!!!!!

网友:
我修到过加焊H8 好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
我也想换内存可惜没有多余的呀,迷你DDR的。等下加焊H8

网友:
刷新一下BIOS,我碰到过什么都好了,接硬盘都能进系统了,但是从光盘引导不能进DOS,进DOS就重启,准备加焊南桥了,但细想不对呀,接硬盘都能进XP了,南桥应该没问题的,最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重新刷了一下BIOS,马上正常了。从光驱引导DOS也不自动重启了。

网友(2009-04-27):
SONY的不清楚能不能T2和9600对换,IBM确定可以的

网友:
这机 很容易掉焊盘,,小心了,

网友:
t2 和9600可替换 那真是太好了啊

网友:
感觉还是桥,要么就是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