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2键盘不能用

楼主(2008-11-23):
各位:兄弟我今天遇到一台老机器主板是MS6330的,现在SP2键盘接口不能用,开机检测时,键盘上的三个灯会闪一下,针座我已换过,排容也没有短路现象,查线路直到南桥,请问各位高手,此机是不是南桥挂了呀??

网友:
1.老兄发错版块了吧,应该是主板区域吧
2:PS2吧?没听说过SP2(系统?)
3:这样修就认为南桥挂了,太厉害了,参与PS2的东西应该很多吧?

给张图,自己再检查检查吧,不行上个PS 2TO USB

网友:
量一量数据地址  如正常可以试把排容取掉  还不正常的话很有可能就是南桥挂了!

网友:
有没有可能是I/O的问题

网友:
谢谢2楼的建议,如果是桥的问题的话我就建议用户用USB键盘了!!(USB键盘能正常使用!)

网友:
一般 像 你说的SP2  要是主板 有IO  我想应该是由IO  控制的吧

网友:
一般是IO控制的   少数直接同南桥  如果排容和电感没什么问题  那IO或南桥最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