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 北桥代换问题

楼主(2008-11-23):
RG82845PE RG82845GL RG82845GV 82845 不知道可以代换RG82845E的不,现在要换的是RG82845E 请代换的高手指点 谢谢
[
]
问题

网友:
你最好还是找同样型号的北桥芯片来代换,这样比较好

网友:
北桥参数还是请慎重,南桥代换就例子就较少,何况是北桥呢。

网友:
845可以.PE不行.GE GV没试过.

网友:
谢谢大家 等下试试

网友:
RG82845GL 和 RG82845GV可以相互直接代换我试过。其它没试过。

网友:
看了4楼的用845代换845E了,数据线都通了 跑CI到A7不过内才 内存时钟2.6v左右了,其他电压正常 内存2.6V好像高了吧, 不知道是芯片不合还是要刷过BIOS 请高手再次赐教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