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3):
本人手头上有一块ASUS--A7N8X462的主板故障: 开机三秒钟后自动断电.
我换过IO蕊片,CPU供电蕊片
cpu
cpu供电

网友:
是不是哪点短路了 你测下

网友:
插上诊断卡看跑到哪,有时候四六二的U 压不好就自己关机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场管问题,楼上说的对,都是U压不好才灭的,建议首先查排线边上的那个管子,看看阻值是不是变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