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7000报警怪问题

楼主(2008-11-23):
benq 7000报警怪问题
故障是这样的:开机进入到benq 的画面就连续的滴。。。。。进不到系统 在键盘上任意的按一下键就可以进入系统  在系统中测试有个Q ctrl+alt+a键失灵。其它键是好的 并没其它的问题出现 可以正常用的。

维修动做:1:断开键盘 和换上一个确保OK的键盘---故障依旧
     2:换了一下IO----还是一样的
     3:南桥也干了一个---TMD还是一样
     4:bios也和另一板对换了---依旧
   又把键盘上引脚和IO对应的线路测了一下全的联通的,内存也换过 槽也加焊过--痛苦中呀

  这下没有思路啦!请各位多指教

网友:
查主板上的键盘信号电容,一般有某个电容漏电,拆了就好

网友:
q 我测过啦 键盘到IO是直通的 没有任何电容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