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主板维修资料》

楼主(2008-11-23):
下载页面    http://www.verycd.com/topics/59750/
下载地址(迅雷下载)    [url=主板维修资料.ISO (122.23 MB)/|file|主板维修资料.ISO|128165888|863d561080eeb20883d67996acc54455|h=GBQ3VXTVCXGPAYYQ54SMIU3JC3PHUISE|

中文名: 主板维修资料
资源格式: 光盘镜像
发行时间: 2004年01月20日
地区: 大陆
对白语言: 普通话
简介:

光盘内附资料截图如下:
875系统时钟图

Intel 845G/845GL/845GVC芯片组资料
[已通过安全检测]金山杀毒软件金山毒霸2005 病毒库:2005.09.09.17 扫描引擎2005.04.05.59(XP SP2下)
常驻服务器:Razorback 2(195.245.244.243:4661)
本机供源时间每天不定时供源,每天固定两小时上网时间。
请注意:
本人是512K的ADSL非包月,没有下载, 现在全部同时在上传16个文件,速度较慢。望朋友们本着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共享精神在完成下载后帮助分流。谢谢!

例如主板常见故障分析:
一、开机无显示
微机开机无显示,首先我们考虑的是BIOS。主板的BIOS中储存着重要的硬件数据,也是主板中比较娇嫩的部分,极易受到破坏,一旦受损就会导致系统无法运行,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因为主板BIOS被CIH病毒破坏造成(当然也不排除主板本身故障导致系统无法运行。)。一般BIOS被病毒破坏后硬盘里的数据将全部丢失,所以我们可以通过检测硬盘数据是否完好来判断BIOS是否被破坏,如果硬盘数据完好无损,那么还有三种原因会造成开机无显示的现象:
1、因为主板扩展槽或扩展卡有问题,导致插上诸如声卡等扩展卡后主板没有响应而无显示。
2、对于现在的免跳线主板而言,如若在CMOS里设置的CPU频率不对,也可能会引发不显示故障,对此,只要清除CMOS即可予以解决。清除CMOS的跳线一般在主板的锂电池附近,其默认位置一般为1、2短路,只要将其改跳为2、3短路几秒种即可解决问题,对于以前的老主板如若用户找不到该跳线,只要将电池取下,待开机显示进入CMOS设置后再关机,将电池上上去亦达到CMOS放电之目的。
3、主板无法识别内存、内存损坏或者内存不匹配也会导致开机无显示的故障。某些老的主板比较挑剔内存,一旦插上主板无法识别的内存,主板就无法点亮,甚至某些主板不给你任何故障提示(鸣叫),使我们在检修时走了许多弯路;当然也有的时候为了扩充内存以提高系统性能,结果插上不同品牌、类型的内存同样会导致此类故障的出现,因此在检修时,应多加注意。
对于主板BIOS被破坏的故障,我们可以插上ISA显卡看有无显示(如有提示,可按提示步骤操作即可。),倘若没有开机画面,你可以自己做一张自动更新BIOS的软盘,重新刷新BIOS,但有的主板BIOS被破坏后,软驱根本就不工作,此时,可尝试用热插拔法加以解决(我曾经尝试过,只要BIOS相同,在同级别的主板中都可以成功烧录。)。但,采用热插拔除需要相同的BIOS外还可能会导致主板部分元件损坏,所以可靠的方法是用写码器将BIOS更新文件写入BIOS里面(可找有此服务的电脑商解决比较安全)。
对于主板损坏的故障,有的可能是因为主板用久后电池漏液导致电路板发霉(针对以前的老主板而言),使得主板无法正常工作,对此我们可以对其进行彻底清洗看能否解决问题,此方法还对主板各插槽的接触不良有治根之妙。
清洗方法:用工具拔掉主板上的BIOS、CMOS电池,然后用硬毛刷、洗衣粉,对其各部件进行彻底清洗,最后用自来水冲洗干净,待主板阴干后再试(可靠的要存放一周以后比较安全)。
二、主板COM口或并行口、IDE口损坏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用户带电插拔相关硬件造成,此时用户可以用多功能卡代替,但在代替之前必须先禁止主板上自带的COM口与并行口(有的主板连IDE口都要禁止方能正常使用)。
三、CMOS设置不能保存
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电池电压不足造成,对此予以更换即可,但有的主板电池更换后同样不能解决问题,此时有两种可能:
1、主板电路问题,对此要找专业人员维修;
2、主板CMOS跳线问题,有的因为人为故障,将主板上的CMOS跳线设为清除选项,或者设置成外接电池,使得CMOS数据无法保存。
四、在windows下载入主板驱动程序后出现死机或光驱读盘速度变慢的现象
在一些非名牌主板上有时会出现此类现象,将主板驱动程序装完后,重新启动计算机不能以正常模式进入win98桌面,而且该驱动程序在windows98下不能被卸载,使用户不得不重新安装系统。
在某些杂志上见到装入主板驱动程序能够提高主机速度,增强系统稳定性方面的一些文章,但就目前WIN98se版本来说,该版本的98附带着比较新的设备驱动程序,除非在WIN98下存在设备冲突,其它的就没有必要装主板驱动程序了(当然,如果你购买的是非INTEL芯片的主板,那就要视安装情况确定了,有些非INTEL主板需要安装主板驱动程序)。
五、安装windows或启动windows时鼠标不可用
出现此类故障的软件原因一般有以下几点:
1、cmos设置错误。在cmos设置的电源管理栏有一项modem use IRQ项目,他的选项分别为3、4、5......、NA,一般它的默认选项为3,将其设置为3以外的中断项即可。此类故障一般常见于老式586电脑,现在的新式主板一般不会出现此类现象。
2、在一些老式586电脑上其COM口与LPT口是靠一根信号连接线连到机箱外的,其COM口的信号连接线随主板不同,其接法也有所不同,如若接法不对也会导致鼠标不可用,它的接法一般有以下两种:1、信号线按照1至9的顺序依次与连接头相连。2、信号线与连接点交叉相连,连接头上面一排分别连接信号线的1、3、5、7、9,下面一排为2、4、6、8。
六、电脑频繁死机,即使在CMOS设置里也会出现死机现象
在CMOS里发生死机现象,一般为主板或CPU有问题,如若按下法不能解决故障,那就只有更换主板或CPU了。
出现此类故障一般是由于主板CACHE有问题或主板设计散热不良引起,笔者在优雅815EP主板上就曾发现因主板散热不够好而导致该故障的现象。在死机后触摸CPU周围主板元件,发现其温度非常之高而且烫手。在更换大功率风扇之后,死机故障得以解决。对于CACHE有问题的故障,我们可以进入CMOS设置,将CACHE禁止后即可顺利解决问题,当然,CACHE禁止后速度那就肯定会有影响了。
七、计算机开机后,运行到如图所示时停止,但计算机未死机
Award Soft Ware, Inc
System Configurations
此类故障初看都会以为是硬件故障,但经过多次反复观察和实践之后,你发现该问题是由于CMOS设置不当所造成的。CMOS设置的PNP/PCI CONFIGURATION栏目的PNP OS INSTALLED(即插即用)项目的选项一般有“YES”和“NO”两个,造成上面故障的原因就是由于将即插即用设为“YES”,将其改为“NO”后,故障得以解决。有的主板将CMOS的即插即用功能开启之后,还会引发诸如声卡发音不正常之类的现象,还需要多加注意。
最后还需要注意的是:计算机主板品牌众多,良莠不齐,故障的表现也是千奇百怪,这里所列举的一些故障分析,也是根据相应的维修经验得出的带有普遍性的故障判断,因此这些经验分析仅供参考。

以下提供光盘目录:

主板维修资料目录
第一节:认识主板
1.主板元器件的识别
2.LX.BX等主板的架构
3.810主板的架构
4.P4X266主板的架构
第二节:总线.插槽及测试点
1.ISA总线及重要测试点
2.PCI总线及重要测试点
3.AGP总线及重要测试点
4.168线内存及重要测试点
5.DDR内存及重要测试点
6.RAMBUS内存及重要测试点
7.SOCKET 7 CPU管脚及重要测试点
8.SLOT1 CPU管脚及重要测试点
9.370CPU管脚及重要测试点
10.PGA478 CPU管脚及重要测试点
11.SOCKET 462 CPU管脚及重要测试点
12.AMR插槽及重要测试点
第三节:主板的供电
1:电阻.电容.电感.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的识别及测量方法
2:AT和ATX电源及接口
3:CPU电压自动识别原理
4:单相CPU供电原理
5.多相CPU供电原理
6:主板元器件的供电
第四节:主板单元电路
1.门电路芯片认识及原理
2.软开机电路
3.复位电路
4.时钟电路
5.CMOS跳线电路
6.FDD.IDE电路
7.FRONT PANEL信号
8.并口电路
9.串口电路
10:键盘.鼠标口电路
11:I/O电路
12:监控芯片
13:BIOS电路
第五节:维修实践
1.BIOS的重写
2.测试卡的使用
3.主板维修常用的方法
4.故障检测流程
第六节:显卡维修
1.显示原理
2.显卡维修检测要点
第七节:声卡的维修
1.声卡原理
2.声卡维修检测要点
第八节:焊接
1.SMD芯片的焊接
2.接插件的焊接
3.PCB板补线
4.CPU断针的焊接
5.AGP.CPU.内存插槽的更换.BGA芯片的焊接

网友:
谢谢你这个好心人

网友:
这些资料不知道对大家有没有用

网友:
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给我们来写,可能写了写不出来的,感谢作者.

网友:
正常下载中,还是先谢谢楼主,看看实用性强不??

网友:
下面注的分析就从哪里搬来的吧,太旧了点,

网友:
在下载中,谢谢楼主,最近在学怎么维修主板,以后有机会多交流。

网友:
谢谢,现在正学习主板维修的,,用了

网友(2009-01-03):
学习中!希望有更多的精品

网友:
这么好的东西,肯定对某些人很有用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