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斯巴达克S815ETA+不开机(已修复)

楼主(2008-11-23):
手头有一块斯巴达克S815ETA+主板,因为原板有8个电容豉了,原机是6.3V/1500UF的,换成6.3V/3300UF后,再试机,居然开不了机了,量了下power on针脚,有5V电压,把它对地短路不开机,直接把电源绿线对了短路强行开机,能正常开机显示(没接硬盘).这回可就有点头大了,因为原机可以开机的,只是看到那么多电容豉了,想着该换电容了.没料到现在好心办坏事了...
大家帮帮我,这该如何是好呀?
I/O芯片是:W83627HF,南桥是:82801BA,靠近BIOS有两个14脚的芯片,分别是:74F08和HCT14.
I/O芯片已经用风枪加热和烙铁补焯过了,没用.

现在我把一些基本测试电压报出如下,有可能有些关键电压没有.如果需要,请大家赐教!
PS-ON跳线:5V
APL1087(三极管):3.3V
CMOS跳线帽:3V
W83627HF-AW的61脚:5V
W83627HF-AW的67脚3.3V
W83627HF-AW的68脚:0V  (对地阻值约100欧,短接PS-ON脚时此脚无电压变化),正常时该是多少电压呢?
到这里可能是不是就有问题了?
因为参考本站上的此I/O芯片检修流程中(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mp;highlight=W83627),到这一步就不对了.

该机已修复,在更换HCT14无效后,焯下I/0芯片,量68脚对地仍然是100欧阻值,沿线路查找相关元件,发现只有一100欧电阻与该线路之间对地限压,没有发现坏件,于是接着更换I/O芯片,无效,试着把那个100欧电阻拆掉,再触发开机,居然能开了.于是找一个47K的电阻替代原100欧电阻,正常开机.至此,修复结束.而真正的原因却仍然不知为何?是因为触发电压过低吗?...

网友:
3300 的换1500的,一个两个还行。你一下换8个太大了吧。

网友:
不会吧,滤波电容容量大些不是更好吗?.....

网友:
不过,我还是再找些一样的1500UF/6.3V的换过来看看了...

网友:
容量大的是可以代换容量小的,但你换的也太大了。最好是同型号代换

网友:
换回去还不行就查开机电路吧

网友:
第一次听说电容大了也开不了机的,我原来都是就大原则换的, 不成功的机率也有百分之十吧。期待楼主解决方案

网友:
刚才换回了1500UFF的,也没见能正常开机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换回一样阻值的电容看看,先前可以点亮换后不能,排除元件不匹配外就是焊工不行,,耐心检查一下就能解决了的

网友:
焊接很关键的,呵呵,

网友:
我量我焯的每个电容,两脚之间都没有见短路的哦,如果短路了,那不至于强行开机主板还能正常显示了吧?...

网友:
我现在不知道哪个才是开机(触发)逻辑芯片哦....
有个74F08和HCT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