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R505自动掉电(已经修复)

楼主(2008-11-23):
SONY PCG-R505自动掉电,开机一会就掉,掉了还打不开,要放电才可以打开,听说是通病,SONY的机器修的不多,希望高手指点!
解决办法:加焊所有的2501N小8脚复合MOS芯片,立马见效。
[
]
芯片
掉电
通病
解决办法

网友:
CPU供电的场管全换掉

网友:
晕,说的这么容易,我想不是这样问题。希望有个合理的答案。

网友:
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但我知道这个通病,也修好过。你的V505 是迅驰的还是P4的

网友:
我的是R505 1.2G的CPU,不过客户给我反映了一个情况:刚开始开机的时间还比较长,后来掉电的时间越来越短,最后掉电不开机,需要放电。
[
]

网友:
我正在等待下文呢,希望高手接着说,小弟我在学习当中

网友:
这款机器 辉哥笔记本维修 (蓝海捷维) 比较有经验你和他交流一下

网友:
我现在联系不上他啊,有朋友和他熟悉吗?

网友:
V505 的南桥坏的多 你看看你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09-07-31):
我也有一个跟你一样的SNOY R505的机器,故障情况差不多,放置久了有时能开起来,并且有显示,也是CPU没供电,出故障时ADP3203的24脚(VCC),电压降到2。7V左右,ADP3415的5V供电好像也只有2。8V左右,那换ADP3202试试,可惜手头没有,

网友(2009-10-23):
加焊后故障彻底解决了吗

网友:
怎么修复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