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HP DV系列机器的心得和一些,感概

楼主(2008-11-23):
我11月20号的时候,收到一台从英回带回来的DV9000的机器,那个人把机器摔了,A壳和屏轴都摔坏了,当时拿到我这里,就是让我把坏的屏轴拿下去,想把机器对付用一下,当时弄完以后,我跟客户说,你的主板有可能在几个月这内就会出现不亮的毛的病,客户不信,问我为什么,我说,你的机器摔的那么厉害,主板肯定有BGA摔坏,你现在好使,只是暂时的,我说等你的机器热起来以后,你的主板就会出现不亮的现像了,我跟客户说,你的显和北桥还有南桥都是NV的芯片,整机散热量大,开焊的BGA迟早出问题,果不起然,就在客户把机器拿走后的四天,客户就来找我了,说机器不亮了,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当时我就把机器留下来了,重新做了一下,NV的显卡,当时是亮了,但是经我测机的时候,又不亮了,而且重起以后,机器报警检不到显卡,又重做了好几次,还是无果,我决让客户把机器换主板。
我想问问同志们,你们修HP  DV 系列的机器如果碰到不开机的情况,是不是大多数都是做显卡的,成功率高吗?返修率高吗?

网友:
刚修过一个
客户前一天晚上用的好好的,第二天起来就不来米了。
拆开直接加焊显卡以后就ok了

网友:
dv3000修了n个了!都这个!

网友:
你所修的HP DV9000系列本本的NV显卡是GF8400,8500,8600中的一种吗?8XXX系列显卡自身有缺陷,NV官方都承认了,而且陪得一塌糊涂。

网友(2009-01-08):
有没有人能够回答下 返修率怎么样  我也碰到过很多HP这一系列的机

网友:
加焊是不可以的  像显卡这样的故障要拿下来重新做

拿下来重新做的时候 要把焊盘的锡 换新的 (就是加锡  拖2次)

做好后 洗干净 放烤箱  2小时  然后在装机的时候 放上硅胶泥

网友:
像这种机器一般将BGA拆下,重新做有铅的球焊上,返修就很低的,我加焊过一台结果3个月后又不行,前天返回来,还是老实老实拆来重新植有铅的球,装上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