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G981-W2(AOC代工)

楼主(2008-11-23):
故障现象:
1、开关无电压(5V供电正常)
2、12V偏高(13.95V) 不知道算不算正常

电源控制芯片是OZ9938CN,4个灯管开关是2个双N沟道的MOS管AO4828
芯片第二脚供电只有0.6V

芯片供电脚由2路供电:
一路从DMI脚4.2V,通过1个224的电阻后变0。6V,过一个104电阻后变0.56V,再过一个220电阻后到达芯片第二脚。
拆下224后,供电0V。224是好的,换过一个上去供电还是0.6V

另一路从一个贴片MOS管的G极,通过一个二级管,到220电阻,后到达芯片第二脚

2个双N沟道的MOS管AO4828,为了便于叙述,我把他分为A和B,各自2个G极分AG1、AG2,BG1和BG2
AG1和BG1直连9938的第一脚,AG2和BG2直连9938的第十脚

修得头晕。。。郁闷
新手刚修,各路大虾指教指教

驱动板坏了,在非克斯的帮助下换了驱动板,已修复。。。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关无电压要么就是高压保护,要么就是驱动板不行,断开高压的F1试试

网友:
沿着开关5V检测,测两个开关三极管(8P,6P)是否有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