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索CRT19寸维修

楼主(2008-11-23):
接到机器时没高压,电源灯亮可以正常开关机,拆开后高压包被人换过,通电会有短时间鸣叫,(哑的那种)先考虑叫声是不是电容引起的,换了几个后突然发现灯不亮了.故障现象变了.本来打算还给客户,现在怎么办,那就开始修电源部分吧,没查到明显坏的东西,管理芯片是3842.它7脚短时间有电压10几伏.然后就变成0.7伏了.换3842也一样.换启动电阻也一样,3842拿掉也一样,没办法了.实在是没这方面经验.
这种机行场扫描跟高压包那边是分开的.来网上找经验没找到,只有求助别人了.他是有经验的.电源部分简单看了后就查其他地方了.问题找到了,行场扫描部分有个J512击穿.拿掉就亮灯了.大喜了一吧,哈哈,
那个J512开始我检查过没问题.现在换过也很快就坏了,以后的问题就留给大家了,我愉快的把机器还给客户了.

网友:
麦克风

主板华硕P5KPL-AM装了声卡驱动能听到声音
但不能使用麦克风
请大家帮忙
谢谢

网友:
你晕头啊.发信息发到这了,呵呵.
在声音设置里设置下没有?

网友:
???看的好晕啊,

没设置好吧,简单的问题,MIC打上沟

网友:
你没设置好了。。在控制面板设置就好了。。大哥。下次发到电脑专区,,这里是显示器专区。。。那里会有很多高手会给你解答。。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