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开机掉电

楼主(2008-11-23):
R51E的INTEL集成显卡的板子,待机电流0.04,触发后掉电,无待机电流,请教这个板子正常情况下的待机电压,现在有3V 5V 1.5V是不是1993还应该出来1.8V

网友:
是开机短路吗,以前修个待机都正常,就是开机短路,是cpu后面两个供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1。8V要通电后才有。你把CPU供电的16V断开试试,看看动态电压有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一查

网友:
1993是什么? 我好像没看到过 楼主能否发这照片? 这样的问题我能修 只要你不扩大问题 很简单 关键你是把1993给我看看吧

网友:
不知道版主有R52的点位图或者图纸吗,1993在板子上的标示是U7

网友:
你要点位图吗  ?
  要的话  联系我  QQ;642386906
     我送你

网友:
3楼说得不错,这个方法我经常试,可行

网友:
估计是有短路的地方,好好查查待机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