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口不能用维修最新一例

楼主(2008-11-23):
一块V星845EV主板,键盘口不能用,而且有时候会开机停在LOGO界面不动(后来发现是只能用一个IDE口,后来用一根IDE线接光驱硬盘,懒得修了)。先刷BIOS,然后开始修键盘口,量了下键盘口电压,3个5V,为正常。想当然先把键盘口旁排容卸了,故障依旧。想起老师当年说过一句话:“键盘口有5V就换I/O”。马上换了83627HF后开机键盘口还不能用,懵了一下后去量边上的472排阻,发现4个阻值分别为2.6K、2.6K、4.7K、4.7K,马上换了472排阻后故障修复。
总结:像我这种懒人有时候就不肯动脑子 。有时候不要急着换I/O,先量下周围小原件再做判断。老师说的话有时候并不一定正确,要从实践中才能得到经验。
另:近段时间废旧主板价格跌了好多,我前几天拿了100多片,SIS、VIA的478,462,775 ,754,939的废旧非维修过板子为20元/片。大南桥的现在零卖是30一张,100张以上只有25元(845 865 915 945 965等大桥)。现在金融危机竟然连垃圾都降价了,真是汗啊

网友:
键盘口还是很少坏IO的,坏的最多的是保险,其次电感和上拉排阻472.查4脚和九脚5伏特电压到鼠标键盘口1.4.5脚电路.

网友:
还经常有人忘记了跳线的帽子哈哈!

网友:
LZ板哪里买的啊??价格还行~

网友:
呵呵,这个故障没遇过

网友:
跟我们这边的价格差不多呀,楼主是什么地方的啊,我是武汉的。

网友:
楼主买那么多板子什么时候才能处理掉啊 ,看来哥们的生意不错啊 ,我正在关心主板的价格问题呢,我以前遇到过键盘鼠标有5V电压的但是键盘不能用就换了IO主板就恢复正常了。上一个月就有4-5块吧全是换了IO搞定的

网友:
给修好的就当二手卖`不能修好的就当拆件了`~

网友:
我前阵修了一块,没有5V,我拉过来一个5V就正常了,他应该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2009-01-07):
是不是现在的主板键盘电路都是一样的呢

网友:
我也修过,就是把键盘接口直接换啦就好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昨天修到一块板子就是没有5V电压,后来跑线路发现是一个保险坏掉了,换掉后,键盘恢复正常。没5V多为5V供电开路,所以要多跑跑线路

网友:
主板键盘口本身很少会坏,主要是对地的电容排坏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