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台茂"TA1502的液晶显示器,用中华CLAA150XA03的屏,可以配何种驱动板?

楼主(2008-11-23):
一台品牌为"台茂"TA1502的液晶显示器,现象为一加电,电源指示灯就常亮,按开/关机无效,拆机发现主控芯片TP6732Q已经烫手,因无此配件,便考虑换板,此屏的型号为中华CLAA150XA03,接口为30+45PIN.
还望各位指点一二,谢谢了!

网友:
这种屏乐华的很多板都支持的,价格也不贵

网友:
真让人郁闷,买了块乐华2013B的板,没想到装上却不能用.
仔细检查一下,发现原机带的屏线竟然是反转的.
还得再买条直通的屏线,真麻烦呀.

网友:
又换了屏线,终于可以显示了,但是就是显示效果不太好,对比度弱,有点像CRT显像管老化的样子,
白天看着图像暗,晚上看还凑合。
不知是不是驱动板的程序不对?可是我换了几个程序,也没有多大改善,
还请高手帮忙。

网友:
这个 屏是5V供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