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61主板关机后显示器息了,但CPU风扇还在转

楼主(2008-11-23):
C61主板关机后显示器息了,但CPU风扇还再转,只有按住电源开关4秒才能断电

网友:
装的什么系统?是GHOST版的还是原版安装的?

网友:
排除系统的问题和COMS电源管理设置的问题话,请先把COMS清除下,请问楼主主板的PCI插槽上,插什么拓展设备没有,如果有拔掉试试~

网友:
重点换系统~和查CMOS电源选项设置

网友:
以上说的都看过了没问题,看来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这是硬件的问题,不好说是什么坏了,但IO出这问题比较多,可以先换个IO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