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VT4-4X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然后再点就点不亮了!!!

楼主(2008-11-23):
K7VT4-4X主板加电风扇转一下,然后再点就点不亮了!!拔下电源插头,过一会再上电,还是点一下就不行了!!但是对主板强行加电,插诊断卡,显示FF!!!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请高手指点!!!

网友:
电源供电部分,然后再看看内存

网友:
主板保护了~楼主查查论坛里短路的贴子吧~重点是12V5V

网友:
这种情况下。你也敢强行加电!!!!!!!!!???????? 你很强大 !

主板有短路。。。。

网友:
主板有短路,电源的自保护起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