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LDO供电

楼主(2008-11-23):
LDO是全称是什么

网友:
LDO 是一种线性稳压器

网友:
LDO 一种供电方式。。线性稳压
在主板上,如通过mos管降压的方式。。。就是LDO

貌似是这样的。。。。。。。。

网友:
低压线性稳压块~
LDO输入电压不用和普通的线性稳压块一样要比输出电压高3V以上~
比如3V转2.5V~5V转3.3V~所以叫低压线性稳压块

大致是这个意思~你可以参考下~有的地方可能说得不规范~